3U 4AD读取的数据波动太大,类似于随机数

楼主(2017-04-22):
昨天数据基本是乱了,4-20ma读出来的基本全乱了,正负都有,比如24000,下一秒可能是-699,然后关下电源又正常了。还有编程口插一下,波动范围也比较大,求教前辈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有没有正确配线,
有没有良好接地。

网友B:
很明显是高频干扰了,加个RC电路吧
QQ:611369538

网友C:
驱动器单独接地,220V电源接隔离电源防干扰。

网友D:
按照以上大师的做法去试试吧,还有就是注意电磁类的干扰,动力线类的干扰。适当加些铁氧体铁芯,TDK的。

网友E:
电源隔离变压器、接地线、加装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