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问题

楼主(2017-04-22):
刚开始导入FX3U的程序时,明明前面接点都通,后面的线圈就不通,检查一下这个线圈也没有复位它的地方

网友A:
内置开关RUN有没有开

网友B:
PLC肯定没有RUN

网友C:
PLC编程口边有个小开管,忘记打开,PLC无法工作。

网友D:
也有可能是双线圈输出了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