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2):
请帮忙看一下。。。。在线时,给M0信号,可是M200就是不通,但是在离线时能通
下面这个M203我强制通了,但是Y3就是不通,查看Y3也没有哪里复它的位。

网友A:
可能是有双线圈了。

楼主:
没有用双线圈
我猜想会不会要初始化一下什么的

网友B:
检查有没有双线圈,或者某个地方正在一直对M200 Y3进行复位

网友C:
ALT是不是在MC MCE里面。没有双线圈,其他位置没有RST。不要用ALT指令,换成OUT试试。

网友D:
有没有用比较指令?这样会导致系列序号的继电器被置位的。把M200换成另一个没有用过的继电器试试!
还有就是你程序是输出Y2,但你一直都说是输出Y3,会不会是搞混了?
QQ:611369538

网友E:
第一次看到alt m200
下面又有一個m201輸出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F:
清空所有寄存器  ,试试看

网友G:
暂存器的问题

网友H:
正在搞J4伺服搞不懂啊!

网友I:
引用楼主343012098于2017-04-22 12:34发表的 FX3U一开始就遇到了问题 :
请帮忙看一下。。。。在线时,给M0信号,可是M200就是不通,但是在离线时能通
下面这个M203我强制通了,但是Y3就是不通,查看Y3也没有哪里复它的位。

看你这截图,你说的两个都对不上啊,没有M0触点,
下面那个不是Y3,你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J:
你这是监视画面,离线可以强制ON,在线时不行的。

网友K:
极有可能是双线圈.
1.首先你一直强调M0给信号,其实看图应该是给M100,而且对于这个上升沿信号M200应该是交替开关变化的;
2.你强制开启M203,应该是Y003输出有信号,看图没有的话检查一下是否有双线圈问题;

网友L:
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双线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