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view的MT506S的触摸屏用什么软件,谢谢

楼主(2017-04-22):
请问,eview的MT506S的触摸屏用什么软件,谢谢

网友A:
EB500应该可以的

网友B:
到威伦官网下

网友C:
eview的EB500V2.6.1版本软件,不能用威纶官网的EB500V2.7.4软件,会损坏触摸屏

网友D:
3楼正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C:
eview的EB500V2.6.1版本软件,不能用威纶官网的EB500V2.7.4软件,会损坏触摸屏

楼主:
eview的EB500V2.6.1版本软件,谁有可以发我邮箱吗?谢谢
630029860@QQ.com

网友F:
eview的EB500V2.6.1版本软件,谁有可以发我邮箱吗?谢谢
304098531@qq.com

网友C:
看看你自己的qq邮箱里

网友G:
三楼正解,版本太高会将触摸屏的内部元件锁住
QQ:611369538

网友H(2017-07-24):
eview的EB500V2.6.1版本软件,谁有可以发我邮箱吗?谢谢
394930262@qq.com

网友I:
如果不是因为老旧机器兼容,这种屏幕还是扔垃圾堆里吧,新屏就300多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