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C作为人机界面,请问如何连接通讯

楼主(2017-04-22):
现在的人机界面都比较小和编程限制较多,能不能使用PC来替代,在PC上编写人机界面后,通过以太网或者232、422等与plc进行通讯。
求大神给些提示和分享案例 谢谢

网友A:
可以,
简单点的用组态软件,如国外的intouch,wincc等,国内的组态王,力控等。
复杂的,用高级语言,这个比较多,如VB,Labview,等等。

楼主:
现在我的用VB将PC端的人机界面做出来了,就是不知道如何与PLC进行通讯,尝试以太网通讯,但连接不上

网友A:
很多PLC厂家会将通讯协议做成控件,编写程序利用控件比较容易,或者通过OPC来读取。

网友B:
上述方式都對,
PC與人机界面價格相差數倍,
為什麼人机界面沒有被PC取代?

网友C:
可以,
简单点的用组态软件,如国外的intouch,wincc等,国内的组态王,力控等。
复杂的,用高级语言,这个比较多,如VB,Labview,等等。
正在学组态
工控人加油

网友D:
自己在VB中写个COM口程序就可以了。好多书上都有例程的。主要就是COM口配置成和你PLC协议一样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述方式都對,
PC與人机界面價格相差數倍,
為什麼人机界面沒有被PC取代?
PC主要用于比较复杂的工程,特别是需要大数据计算,还有就高速通讯的场合。
一般的应用人机界面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