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救助三菱PLC真假实别

楼主(2017-04-22):
我司有几台设备用到以前的三菱FX1N-24MT-001 前几天设备点坏了,从仓库拿了去年买的一台新的备件,换上去AD模块没反映,给我一个朋友看,他说是假货,找供应商他又说是正品,所以现在没有证据证明!生产编号是:2154548 请各位提供下识别意见!!!!

网友A:
无法确定,必须送验,
你这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不匹配,有的是老版,有的是新版,

网友B:
最简单办法,坏的和备用作比较,还有正常设备,在上面替换就知道好坏。

网友C:
基板上面可有印三菱圖示及合格蓋章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正品FX1N.继电器都是深绿色的,仿品大多数都是黑色的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E:
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imitations/02.asp

网友F:
学习了5楼的方法

网友G:
FX1N已经停产了,假货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H:
可能是版本不对,三菱的你应该找站长拿货

网友I:
按5楼先查一下是不是正品。
不断向前

网友J:
鉴定要发图。无图没办法确定。 序列号对于鉴别起不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