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2):
1.用于冗余机架ET200M/LINK模块,后边挂2个16点的DI模块,2个16点DO模块,3个8点AI模块 2个AO模块,AI模块用的是西门子7KF02模块,量程卡设置对了,AI模块前5个模拟量为两线制仪表,后两个为3线制仪表,现在两线制仪表测到回路电流为3.4-3.5ma 在硬件组态中看到的工程量为65535附近的数 ,这是什么原因?求大家帮忙
2.s7-300   CPU314,订货号314-1AG14-0AB0,后面加一个IM365、CP343-lean、2个16位DI、1个32位DO、2个8位AI、1个16位AO,上位机总是运行一段时间后就死机,重启后又能用了,过一段时间又死机……这样周而复始的,请教一下这该怎么解决?
希望大家帮帮忙,甲方都急了……小弟再次感谢各位了

网友A:
检查模块的接线,它与三线的接法不一样,还有就是程序里面计算的值,
谢谢回答,不过不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