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三菱FX1s-14MT 使用DDRVI,步进马达不会反转

楼主(2017-04-22):
FX1s控制2个步进,Y0、Y2控制一个(Y0控制脉冲、Y2控制方向),Y1、Y3控制另一个(Y1控制脉冲、Y3控制方向),手动指令如下:
X4、X5触发,马达都是朝一个方向旋转,监控过Y2一直没有输出;
X6、X7触发,也是同样的情况,Y3一直没有输出。

楼主:
有人知道吗??本人是新手,

网友A:
会不会这样变成了双线圈,不管手动自动正反转,一个Y只用一次DDRVI试试。

网友B:
把完整的程序上传上来。大家看看。好了解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C:
K9999999 值太大

网友D:
距离最大是K999999或K-999999,手册上有例子,程序下载前请点击“工具”-“程序检查”无错误后再下载,避免双线圈

网友E:
我觉得这样子编写程序似乎双线圈输出了,可以把K99999换成D数据寄存器试试 然后利用mov传送过去就可以了 这样也可以实现正反转了

网友F:
至于会不会双线圈,要看他的整个程序,
光从这个截图上看,就算你加上10几行,也不会双线圈。
下载积分:+1(无言3210) 真诚感谢!

网友G:
把Y2换成Y4试试看。

网友H(2017-07-06):
跟驱动器的线路接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I:
没有双线圈就换个点看看啊,

网友J:
正反转的启动按钮加互锁试一下吧,就是X4的常开加X5的常闭。。。。。。

网友K:
你就没输出Y2 怎么会有反转呢 要在X5下面输出Y2试试

网友L:
首先确认PLC的输出的COM端有没有全部接0V,之后单独置位Y2,看PLC有没有输出。
如果有,那就确认步进驱动器的方向的使能端有没有接24V。

网友M:
FX-1s除了发脉冲,这些功能脉冲指令应该是不支持的,换个PLC,或查查资料

网友N:
程序没有写完整,有启动,没有有结束,正反转都没有定位结束信号,就启动了下一条明令。

网友O:
有些PLC是不能使用Y2作为控制方向的
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

网友P:
我觉得吧,这样写不会出现双线圈的情况,但我以前都按官网上说的用Y0、Y4,Y1、Y5。没出现这咱情况。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