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2):
我想自制浪涌抑制器,用来并联在220V交流接触器的线圈上的。

准备自已购买电阻和电容焊接起来。

但现在不知道电阻和电容购买多大的规格的,有什么技术参数!

求群里高手支招!

网友A:
100欧0.25瓦金属膜电阻  0.1微法300伏安规电容
  • 下载积分:+1(建控电) 真诚感谢!

网友B:
    0.25W太小了,2W或3W合适,碳膜就可以,金属膜更好。220V小继电器或接触器用120欧姆(150欧姆也可),0.1或0.22uF 630V聚丙烯CBB电容1000V陶瓷电容也可以,安规电容当然更好。接触器大点的,用100欧姆电阻,0.33或0.47uF电容。

    要求高,还可以加压敏电阻,220V接触器选470V  10D471,14D471更好。
  • 下载积分:+1(建控电) 真诚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25W太小了,2W或3W合适,碳膜就可以,金属膜更好。220V小继电器或接触器用120欧姆(150欧姆也可),0.1或0.22uF 630V聚丙烯CBB电容1000V陶瓷电容也可以,安规电容当然更好。接触器大点的,用100欧姆电阻,0.33或0.47uF电容。

    要求高,还可以加压敏电阻,220V接触器选470V  10D471,14D471更好。

网友D:
    重點功能做捨~~是單純修正突波嗎
    就可以不用那麼大塑膠電容1K600V就夠
    要考慮的是你RC震盪時間波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E:
    关键是看你的接触器线圈是多大的。这个有个你要是CJX2系列就是95以下,要是线圈容量比较大就得重新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