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用EPLAN画PLC电路图时,怎么快速放置大量PLC端子。

楼主(2017-04-22):
比如很多入点都接到X1这个端子排上,当画好PLC的输入电路后,怎么快速在PLC输入电路上放一排端子排名称为X1,端子号从1递加
我自己画的时候只能一个个点击放置,而且放置第一个端子时,有端子排名称X1,之后端子号也递加了,就是不显示端子排名称X1了
有谁知道我问的是什么,怎么让后面的也显示X1,以及快速大量的放置,能帮帮我吗

网友A:
放置端子排即可,显示端子排导航,在里面新建端子排。然后一个个端子拖放到不同线路就可以,会自动命名的。
用EPLAN画PLC电路图时,怎么快速放置大量PLC端子。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