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数据块地址

楼主(2017-04-23):
请教各位,在触摸屏的地址是DBDn120041,在程序里对应的是哪个数据块,请教各位前辈

网友A:
在触摸屏的地址是DBDn120041?没有搞懂意思!DBD意思是数据块中的双字后面数字是地址,你的地址有问题n是什么?

网友A:
另外要知道DB块号,比如DB1.DBD8就是DB块1的地址8开始的双字

楼主:
触摸屏里的地址写入的数据

楼主:
这些DBDN的地址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没有哪位大神知道,或者用过吗?

网友B:
什么压机什么料车

楼主:
萨克米压机,西门子料车,

网友B:
西门子料车没听说过呀

网友B:
看图片有点像赛科的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