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3):
编写好的程序下载到MT6070I后显示project not found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个情况是在将威纶屏初
始化后出现的,先前传程序是没有问题的,编写的程序也没有问题。
请高手解答,先谢谢了!

网友A:
你把屏恢复出厂设置,然后下载程式,

楼主:
就是恢复到出厂之后出现的问题啊!

网友B:
从新设置密码

楼主:
上下载密码都重新设了111111,如果不设连都连不上,会报密码错误,我传程序时,显示传送成功,
HMI重启时就报project not  found

网友A:
是不是白屏了,如果是白屏,你的程式有问题,你下载可以用的程式试一试。

网友B:
打客服问一下吧

网友C:
打客服问一下吧
工控人加油

楼主:
问题解决了,用U盘下载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