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的定时器不够用怎么办啊?

楼主(2017-04-23):
大师们:
请教你们一下,200PLC里面的定时器不够用,我想做一个子程序,然后调用这个定时器子程序,就是没有思路。哪位大师能提供一个利用子程序扩张定时器数量的200PLC的程序实例啊?有的话发我一份,谢谢!QQ邮箱:
919412874@qq.com

网友A:
没看明白。你省着点用啊。不是必须的你就删掉。
我问一句:你多少行的程序?用来多少个定时器?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网友B:
定时器不够的话,可以用计数器的,

网友C:
定时器应该够用

网友D:
要解决大量使用定时器的话并不是很困难,设N个字节并设初始值为要定时的时间基倍数值,在触发时基计时时对这些字节做减一处理,等于0就是时间到了

网友E:
定时器不够用,可以有SM0.5做一个1秒一个计数的计数器 然后再进行比较不就行了

网友F:
扫描时间特殊寄存器累加来做定时器块啊。。。

网友G:
我现在不用定时器 都是用SM0.1来触发计数器 然后做与设定的时间值做比较来触发需要的结果。

楼主(2017-07-13):
谢谢大师们了,我现在是做的子程序,然后调用,现在看来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H:
你是大师吧,套路很深

网友I:
西门子200PLC的定时器不够用用自加1加比较指令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