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smart200 串口接收缓冲区数据怎么清除?请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2017-04-23):
设备动作需要,需要从外部PC接收数据(时间不定)。
收到数据后,如果PC侧没有新的数据发送的话,缓冲区数据还在,如何进行清零呢?
RCV指令关联内容
请大神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我的思路是:不要直接使用缓冲数据区的数据A。数据接收完成标志上升沿时将缓冲区数据另外打包复制一份到指定的地址B。清零的时候不用管A区,根据需要只清除B区数据。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网友B:
跟楼上一样,接收的数据mov到另一个地址b,然后b清空,用0 mov到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