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三菱恒压水泵PID的控制部分的程序,求大神看懂

楼主(2017-04-23):
第一次发帖哇,哈哈
下面的附近就是我截的程序图片,有以下问题,求搞懂哇~
1、这里的PID的设置是K100,但是注释是:输入PID滤波常数80 ,这里的K100和80%有什么联系么?
2、这里的比例是是多少,K70是表示比例是70么?
3、积分、微分时间是多少?
4、最大输出表示什么?

楼主:
求看懂求看懂~感激不尽~

网友A:
其實不用理它
1.注解與實際設定有差異是正常的。
例如:機台調適到最佳值時,把它填入,注解就懶的改。
2.好的PID的參數,在每個機台是不一樣的,在不同的製成也不一樣;
因此它是可變動的,不要太執著。
3.最好的方式,是自己嘗試修改某一參數,看有何變化?

楼主:
其实我也不想纠结来着,问题是,我老师纠结这个哇,如果这个搞不懂,就意味着论文不过的~呜呜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不想纠结来着,问题是,我老师纠结这个哇,如果这个搞不懂,就意味着论文不过的~呜呜呜~
摘錄,參考看看 (注意最後一頁)

网友B:
根据实际情况来设定参数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