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和伺服电机驱动器接线脉冲接法

楼主(2017-04-23):
如题怎么接线啊?不是Y0接脉冲正串2k电阻,com0接脉冲负。因为不需要反转,所以方向信号悬空。看驱动器说明书是Y0接24v正,和脉冲正,com0接脉冲负和0v怎么感觉不对啊 。求大侠指点,先谢过了。

网友A:
分清电源,脉冲和PLC是什么输出
PLC输出看成三极管,集电极接电源,发射极就接负载…………基极-PLC内发的频率

楼主:
脉冲是普通的单向输入,PLC是三菱FX1N。因为平时作输出用Y0和com0是需要外接电压的,做脉冲输出时用不用外接电压?还是直接y0接脉冲正,com0接脉冲负。因为我觉得脉冲就是变换的电压。因为之前没做过伺服电机,请大侠指点指点啊

网友A:
脉冲正负哪来???伺服?
伺服是受脉冲控制体---负载

楼主:
额……我的意思是y0接puls+ com0接puls-对吗?还是需要接电源啊?

网友A:
你都知道平时要接电源 PLC才能控制外部负载
到这就……。
还有,伺服要是有源,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啊,因为之前没做过伺服,而且看说明书上给的图形不成回路,所以就很困惑

网友A:
还没清楚吧?
看伺服接线,PULS供电源接没?没,就要外接电源

网友B:
以30J4为例
FX1N——y0接J4CN1的10脚
COM0接24V电源的COM
J4伺服CN1的12脚接+24V,不需要接2.2K的电阻
唉~~~
多看手册

网友C:
以30J4为例
FX1N——y0接J4CN1的10脚
COM0接24V电源的COM
J4伺服CN1的12脚接+24V,不需要接2.2K的电阻
唉~~~
多看手册
赞赞赞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