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开机显示通讯错误

楼主(2017-04-23):
请教各位前辈是怎么回事啊,顺便问下有可以解密的前辈么?怎么收费呢?

网友A:
三菱2N坛里有解密软件,3U的麻烦一点。我这里有解密软件

楼主:
刷入工程还是开机显示通讯错误,进入显示402通讯超时请检查路径或者模块。有复位按钮不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