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步进电机用来做滚动定长控制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7-04-24):
网上买的闭环步进电机,用来做定长控制切片。
脚步距1.8° 细分选择1600脉冲一圈。
机构就是电机直接带上连接器 带动一个滚轮 依靠滚轮的周长来实现滚动送料。
比如我滚轮的周长是144.5 直径46mm
我需要定长送出10mm 期间确定滚动已经压紧,不会松动。
我给出的指令基本长度达到10mm
可是每段切出的宽度 都有正负误差 大约在0.3mm左右,
请问是电机问题还是我的 指令有问题呢
控制器是网上买的伺服电机控制器

网友A:
1600脉冲360度除不尽所以会有小数

网友B:
步进的确可以达到精准定位,但你的机构上还有缺陷,你用滚轮的周长来送料,那最好选择周长是10的滚轮或倍数,误差减小,脉冲数与滚轮一圈的量的整数倍发出,简单的改进一下,你可以加限位光电直接用相对指令

网友C:
1445/1600=0.903125
100/0.903125=110.72664........

网友D:
如果是用两个滚动包胶压辊做定长送料,气压不稳定也会影响送料精度。

楼主:
设计已经改了,用丝杠了,机械滚轮机构不是我设计的,花了好几天才确认机械设计有问题, 为了这个差点跟机械的人吵起来

网友E:
如果每次误差是一样的 可以做一个长度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