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4):
为什么我的PLC执行程序的时候,有时不能正常的运行?好像是里面有一部分程序没有执行似得。这种情况偶尔会出现,是不是我得PLC坏了?

网友A:
按你描述,编程缺陷 或 硬件故障都有可能。
可以先尝试换一台PLC,如果问题照旧,那编程缺陷可能较大

楼主:
这个程序已经用了挺长一段时间了,就是最近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之前用的FX1N,然后买了个二手的FX3u,用了一段时间就这样了。

网友B:
应该是PLC问题,买个新的试试。

网友C:
3U和1N还是有点区别的,你在转换陈序时有些特殊的继电器和特殊的D会有些区别,要注意。

楼主:
谢谢提醒,这个考虑过了,出现故障问题是发生在偶尔的情况下,大部分时间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