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出厂整机检验有哪些项目?

楼主(2017-04-24):
一台三四十万的机器出厂,需要做哪些项目验收,最好有明细,机械,电气及其它方面
公司装机计件,工人图快,出的机老是有些地方出问题, 问题虽小影响却很大,让客户觉的我们太山寨了

网友A:
这些都没有?直接找电控主管和机械主管要啊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如果是全能的,就好办,整机通电试机,自己觉得可以出厂。

网友C:
自己内部人的问题说出来就容易内讧,但是工作就是工作。没做好就是没做好。收线检查I/O线。是否对得上,端子台是否锁紧。通气,确认是否各气缸接对管子,有真空吸嘴的,检查真空发生器,过滤器是否接对。最好是把基本动作试出来,大的螺丝点上油漆。给到客户那边,还是比较折腾的。效率要达到,品质要OK。马上要SETUP两台机。还要验收。达不到要求就叫他们改善。直至OK位置。否则,不能接收。

网友D:
出厂前没有通电确认?
质检部门呢?

网友E:
产品都应有产品标准,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标准中包含有出厂验收条目。
如果是无标生产,那各地质监部门都可判定该产品为不合格产品。
难道你的企业是无标生产?

网友F:
没有品质部吗?
永无止境 !@#$%^&*

网友G:
技术协议、合同里没提?有的话就按协议做,没有就转角看咯

楼主:
5,60个人的小公司,哪有这么多部门?
就是厂内试机OK,也不能保证漏装了零部件.
出了18台机到北非,居然有机器没有程序,也就是没试过机

网友B:
如果是这样的厂,只有叫苦了。

网友H:
任何高级的产品都是从山寨开始,好坏都需要一个过程。

网友I:
任何高级的产品都是从山寨开始,好坏都需要一个过程。
工控人加油

网友J:
我去,还有你这样的企业搞出口的啊,真是丢中国人的脸

网友C:
没有一套标准化的流程,也就入门级别,管理效率不高,民营企业的通病,实业小企业的通病。大的企业都有完整的流程,为什么要ISO管理。因为世界级的企业都玩得炉火纯青了,也证明他确实是能提高效率,控制成本,管理水平。有章法,制度,考核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