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的PLC和FX2n-2DA的模拟量模块如何配合使用

楼主(2017-04-24):
各位大神,求教一下,FX2N的PLC和FX2n-2DA的模拟量模块如何配合使用啊,之前没用过模拟量模块,现在想通过模拟量模块控制变频器,求高手赐教!!
谢谢!!!

网友A:
简单,模拟块连接到PLC,然后指定一个寄存器为模拟量对应的寄存器放收据,只要改变该寄存器的数据就会输出相对应的模拟量电压。

网友B:
模拟块连接到PLC,然后指定一个寄存器为模拟量对应的寄存器放收据,只要改变该寄存器的数据就会输出相对应的模拟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