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松下A6伺服做转矩控制,怎么判断转矩有没有到位?

楼主(2017-04-24):
问题如标题,比如负载达到了我设定的转矩,伺服是否会发出一个信号?然后我想读取这个信号,控制它回去。小弟没用过转矩,请各位老师傅们帮忙。
huiyang

网友A:
可以设置I/O输出,扭矩到达信号,也可以读里面扭矩值,随便你高兴

网友B:
如果要显示扭矩值,就必须要使用通信读取,威纶通触摸屏里有与松下伺服通信的协议,可直接调用
只有A4,A5的通信协议,没有A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