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求救,Q03U接上触摸屏后过流

楼主(2017-04-24):
各们大神
好
如附图所示如何对应
Q03UPLC通过RS232线与触摸屏连接和通过USB与PC连接后发生RS232线、USB线发热引起24伏电压过流
线路图如附件
万分感谢

网友A:
DC24V电源加大,在查通讯线有没对地短路。
电源有追加两个了,还是一样

网友B:
PC没有良好接地 G点有电压
PC我用的是笔记本电脑,用它本身的电池

网友C:
触摸屏的-24V为什么没有接?
有接了-24V电的,没有画出来
QQ:611369538

楼主:
查出来了,是PLC单品问题,PLC的通讯端口的屏蔽地串出了24V的正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