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4):
我是菜鸟。最近有个富士TS1070的触摸屏在上载的时候总是显示---通讯有异常(0)。我插的是屏幕的USB-B口。软件也选的是USB;但是就是连接不上。另外请高手指点一下屏幕背后的DIP开关的作用是什么?  连接的时候需要设置此开关吗?  网上一直也找不到TS系列的手册。拜请高手指点!  谢谢先!

网友A:
1、DIP的作用为:设置COM1口为4线制RS422还是2线制RS485,运行外置存储设备上的项目以及设置终端电阻。
2、与PC链接无需设定DIP开关。
3、当你开启你的编程软件并打开或者建立TS项目,你可以在帮助下找到硬件手册以及培训手册,至于编程参考手册,与V8系列相同。

Good Luck~

楼主:
感谢版主!  我再问一下: 屏幕编程连接是用屏幕的USB-B口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  我再问一下: 屏幕编程连接是用屏幕的USB-B口吗?  谢谢!

1、我不是版主。
2、一般建议用户使用USB下载。
3、你可以使用下面三种方式连接TS下载程序:
    方式一:通过MINIUSB口下载程序。
    方式二:通过U盘下载程序。
    方式三:通过COM2口下载程序。
    建议用户采用方式一,如果TS硬件版本低于2.0,可能会造成USB链接困难。

Good Luck~

楼主:
谢谢大师!  我用的就是miniB端口。是不是我的XP系统不行呢?  用WIN7安装如何?  软件版本为5.4.3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  我用的就是miniB端口。是不是我的XP系统不行呢?  用WIN7安装如何?  软件版本为5.4.30

这个问题我在前面的回帖中已经提及,你需要将TS的硬件版本升级至2.0以上。

至于如何安装USB驱动,请参照TS硬件手册上的范例,有XP,WIN7版本的描述。

最后,你的软件版本实在太低了,你需要去富士官网升级你的软件,最新的版本为5.4.42版本。

Good Luck~

楼主:
感谢大师的指点!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