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4):
我现在用的是信捷PLC和信捷触摸屏,我刚入门学习,想编一个控制程序,控制伺服电机正反转来达到一个工件加工成品,主要用伺服电机驱动丝杆旋转焊接加工,工件有长有短,须要在触摸屏上随时能修改参数,比如修改焊接距离,焊接转动速度。注都用信捷的PLC和触 摸屏    伺服驱动 和电机是三菱的。程序怎么写求前辈指点。触摸屏和PLC怎么编对应寄存器?????
诚信做人

网友A:
工程量大,新接触的PLC,估计是没办法自己完成

网友B:
在PLC程序中选用寄存器,触摸屏只是对寄存器进行显示和设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