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初出茅庐求前辈指点

楼主(2017-04-24):
由于初学遇到 一个难题,用信捷PLC和信捷触摸屏来控制三菱伺服驱动电机,伺服电机驱动丝杆旋转工件焊接加工产品,产品几种 距离有长 有短,生产另一种产品时 焊接距离 焊接速度 能在触摸屏调整 距离 速度 程序 和触摸屏 怎么对应编,万分感谢。
诚信做人

网友A:
手太新 不好教

网友B:
配方,保存多条数据。

网友C:
用变址做配方
真诚感谢!配方怎么做,有例子可供参考吗

网友D:
我也要啊
工控人加油

网友E:
初学要找个师父教,这样学难。

网友F:
早前的,刚好有类似的,凑合着看吧,别喷。

网友G:
有时间还是系统性的学习下较好,太新不知从哪里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用变址做配方
信捷的列子我没有,比你的要求复杂好多的OMRON的列子到是有

网友C:
其实你可以简单一点,类似上图。焊接距离和速度用相邻地址(如距离D101、D101~~。速度D201、D201~~),假如型号地址D0,型号对应的焊接距离不就是D100(D0),速度是D200(D0)了么,你再将它们传送到发脉冲对应的脉冲数地址和频率地址就好了。如果是发32位的脉冲,你将地址隔两位,型号乘以2,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