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4):
各位大神好,小弟初入贵论坛,真心求教一个问题:

网友A:
用set M1 rst M0,这样做转换。
和SFC也差不多,这样就没有限制了。

网友B:
1.先1分3,每一個再分6;6合流3,再合流1。

2.18個的地方做分歧,自動時合流,手動時跳轉。

方法很多,自己多想多試。

网友C:
用MOV K1 D0
D0=K1做啥動作
D0=K2......
D那麼多看你怎麼使用
SET RST 有時很難找到錯誤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MOV K1 D0
D0=K1做啥動作
D0=K2......
D那麼多看你怎麼使用
SET RST 有時很難找到錯誤

网友E:
用译码指令,无限制!比SFC方便简单!

网友F:
用梯形图编程啊,多用几个cj跳转命令就可以了
QQ:611369538

网友G:
用梯形图编程啊,多用几个cj跳转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H:
又多学了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译码指令,无限制!比SFC方便简单!

大神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I:
我也不会  我的八个并行分支   然后并行分支里面还有选择性分支   用梯形图可以写出来但是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神能举个例子吗?

LD M8000 DECO D1000 M1000 K5

网友J:
为什么一定要用SFC写呢?
SFC只是一种比较笨的方法而以
可以试下用子程序写,你会发现比SFC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