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插数据线电路跳闸

楼主(2017-04-25):
机器运转正常,可是一插PLC数据线,就会导致漏电开关跳闸,请问各高手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你那有伺服控制器或變頻器之類東西
加上地線未確實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没遇到过这种,估计是接地有问题,毕竟数据线是小电流

网友C:
把漏电断路器换成断路器就不跳闸。

网友D:
数据线还是建议用原装正品。

网友E:
难道是新形式的保密方法

网友F:
表述不清楚,插数据线单头(即数据线另一头是空载,并没插在计算机等设备上)也跳?还是两头都插时跳?如果插单头不跳的话,排除数据线无问题(即测试一下接地端和数据线内的各线是否有漏电),剩下的很大的可能是外接设备和PLC不同路造成的。在PLC旁另设一路插座(和PLC同一条交流回路,即从漏电保护器后端接出),当和PLC交换数据时,外接设备用此插座供电应该能够避免再跳漏电。
下载积分:+1(liu415200qii) 真诚感谢!是插电脑是跳 ..

网友F:
因为现在很多开关电源交流部分和直流部分并不是过去变压器式电源那样回路间完全断开的,所以当两个不同交流回路出来的直流回路因传输信号形成通路时,或许某些地方能够形成交流上的通路。造成交流回路出现漏电流。如果屏蔽掉这种可能性(比如用同一漏电后端引出的交流电源)仍然出问题。那么再去找漏电点。
下载积分:+1(liu415200qii) 热心助人!

楼主:
都烧了两块电脑USB板了,弄不明白?,机器上PLC负载只有电磁阈。

网友G: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后来查到是电缆屏蔽线接地不良所致。

楼主:
是数据线的接地线还是机器电缆线接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