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模拟量信号干扰解决方案

楼主(2017-04-25):
在s7-200的模拟量程序中出现信号干扰是否可以在模块接口处并联个104的电容来解决...

网友A:
PLC电源用隔离变压器,信号线用频蔽线,PLC做个频蔽罩。

网友B:
电容起不了作用,1楼说的靠谱!再一个,可以检查下附近有没有大电流设备,还有像对讲机之类的无线电信号设备!这些都有可能造成影响

网友C:
2种方式解决:
1.简单的硬件滤波;2软件滤波。
硬件滤波,可以采用电阻+电容+电阻的方式:510的电阻+1uf电容+510的电阻。缺点:对信号有损失,信号有延迟。
软件滤波有很多种方式,我采用的是取上一次值得30%+当前采样值的70%,作为需要的数据。比例可以做在屏上修改。
我自己,是2种方式结合使用。

网友D:
加几个磁环试试看

网友E:
第一 用屏蔽电缆并且做好接地 第二 程序做滤波处理。第三 强电 弱点要分开布线。

网友F:
用信号转换器将4-20MA的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会稳的多,我是这样干的

网友G(2017-06-02):
http://mp.weixin.qq.com/s/P0yRnCR9gxYuQ46Em5EpFw
这篇文章专门讲的是 模拟量信号干扰的解决方案
你可以参考下
http://mp.weixin.qq.com/s/B1lD5BuGnr9BdwGk8dkE0Q
这篇文章讲的是 变频器对PLC模拟量的干扰问题

PLC无线通讯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