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西可 光电开关

楼主(2017-04-25):
KTM MN11182P 色标光电 示教正常,就是断电后不记忆,每次开机需重新示教? 怎么回事?

网友A:
如果参数没设置错误那就是恭喜你买到水货了!

网友B:
备用电源,不断电

楼主:
有记忆这个功能谁用过了?

楼主(2017-06-02):
断电后 重启指示灯会亮 无输出,重新试教后正常工作 怎么调整?

网友C:
初始设定的步骤如果没有问题……被检测色带……或者就像楼上所说的水货
隔行如隔山

楼主:
商家说,KT3-1116停产 这是代替产品,我装到机器上,能用,就是断电需重新试教?

网友D:
果断换基恩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