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5):
台达伺服电机B2怎么设置  哪个接Y0频率   哪个接Y1脉冲   具体怎么接线

网友A:
主要是看你对伺服的设置了,台达的B2有好几种工作模式的啊  红色圈圈主要的接脉冲和方向的地方

网友B:
41角接Y0
37角接Y1
11和17短接
14接0v
9角使能,使用就和14角形成回路开关使能!不使用就伺服设置伺服常闭
43和39角是脉冲和方向正端,接+5v
plc输出公共端接0v
这样伺服就可以位置控制!

网友C(2017-10-23):
学习了,学习了,
学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41角接Y0
37角接Y1
11和17短接
14接0v
9角使能,使用就和14角形成回路开关使能!不使用就伺服设置伺服常闭

PULLHI 接   +24 V
方向脉冲直接接PLC输出,谁还去找5V电源???
手册要看就看完

网友E:
同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