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5):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FX2N和FX2N-2DA模块怎么写程序,以前没使用过模拟量模块,麻烦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先设定比例,再设定上限和下限
QQ:611369538

网友A:
然后还要设定特殊继电器来决定是电流还是电压
QQ:611369538

网友B:
2AD和2DA有用户手册,只要将手册上的程序照搬即可!
附件: FX2N-2DA中文手册.pdf (791 K) 下载次数:231
附件: 三菱FX2n-2AD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pdf (692 K) 下载次数:13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AD和2DA有用户手册,只要将手册上的程序照搬即可!

3楼说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设定比例,再设定上限和下限

如何设定,在哪里设定,麻烦告知一下,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