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无级调速,速度跟随

楼主(2017-04-25):
西门子226CN,编码器,MM440变频器。
两组平移和升降电机,模拟量控制速度,第二组平移和升降电机速度跟随第一组。
这样是不是要用到4个编码器?
编码器用增量式AB相的吧?
用4个编码器的话,PLC的输入点占用的是不是太多了。。
请懂的指教一下!

网友A: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激光 光电开关来
就是确定电机转的角度,就是在电机轴上或者皮带轮上打眼,然后用对射开关来确认 电机转了几度 , 但是这样来确定电机的距离,精度不好
精度要求高用步进或者伺服吧
编码器就是这个原理,光电开关来确认角度,但是步进电机用的是1.8度 比较精确 如果没有脉冲 就不动
电机不转了之后有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