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5):
下面的指令,请大神指导一下。后面解析的说明,太专业化了,看不懂

LD   使当前的结果等于操作数
ST   在操作数位置保存当前的结果
S     如当前结果是TRUE,将布尔操作数设置为TRUE
R     如当前结果是TRUE,将布尔操作数设定为FALSE

网友A:
引用楼主13760751229于2017-04-25 11:49发表的 倍福PLC,请大神帮忙解析下这几个指令 :
下面的指令,请大神指导一下。后面解析的说明,太专业化了,看不懂

LD 等同于 三菱的LD指令
ST 等同于三菱的MOV指令
S  等同于三菱的SET指令
R 等同于三菱的RST指令。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 等同于 三菱的LD指令
ST 等同于三菱的MOV指令
S  等同于三菱的SET指令

谢谢你

楼主:
刚开始接触倍福PLC,编程环境和三菱差个十万八千里,看了三天资料都没多少头绪。求论坛的大神给些学习方向啊

网友B(2017-10-03):
官網有iinfomation system 下載 可去那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