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序功能图转梯形图容易吗

楼主(2017-04-25):
本人是个PLC初学者,因大四论文编程,题目是基于PLC高炉上料控制系统,打算用梯形图编程,但在网上看到说先写成顺序功能图在把它转成梯形图比较好,各位大神,是这样吗?我要先学习顺序功能图吗?那这个写好了转变成梯形图容易吗。。。时间比较紧迫了,希望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你如果会梯形图直接写就是了没必要费那个事。
主要是梯形图也不太会,怕控制要求比较复杂,用梯形图不能正确编出,是不是用顺序功能图比较简单一些

网友B:
三菱PLC一个软件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C:
SFC图随时都可以转换成梯形图
直接用梯形图编写的程序,不可以转换成SFC图
多谢

网友A:
建议你还是把梯形图学好,SFC的每步也是用梯形图的。
多谢指教

网友D:
我建议你用梯形图编程,因为梯形图的置位+跳转就和顺序图一样的了,而且梯形图功能更多,更加灵活。
好的,多谢指教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