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5):
能不能用AC220V变DC24V变压器去取代开关电源?
这样做有哪些不妥?
如果坚持这样做,还需做哪些措施?

网友A:
可以啊!加上整流和穩壓電路就可以了,只是體積比較大和成本比較高而已。

网友B:
没有不妥,只是体积大,耐用不坏。
huiyang

网友C:
你那个是是变交流24.   开关电源不就是AC220变DC24。

网友D:
开关电源本来就是AC变成DC的
只是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传感器之类的不建议你这样用

网友E:
早期做电控柜用过BK系列的变压器AC220V或380V变压成AC24V,然后用整流桥转换成DC24V,现在一般不这么用了

网友F:
没有安全保障,已经埋下了地雷,等待救援。报道说是临时工非法改装。

网友G:
这其实对那些高频敏感的电路来说是最稳妥的方法。因为工频经大电容滤波后基本没有高频串扰。只是效率不怎么高,整体功耗比开关电源大。没啥太多的注意,不过要注意磁泄漏。如果功率不大的话最好用环变。大电解注意要好点的防止漏液。

网友H:
楼主应该是做小功率的开关电源了吧?你的问题前面的几人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我就不说了,若果是要小功率开关电源,建议买现成的,价格也不是太贵

网友I:
可以啊  220V 变24V   再加4个二极管 就成DC24V了

网友J:
变压器供电比开关电源好,不过变压器供电次级会随初级电压变化而变化,电压高时250伏,低时可能200伏,所以次级整流滤波后最好加稳压,电路就会变复杂,要提高可靠性成本会很高。
  • 下载积分:+1(gkfree)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变压器供电比开关电源好,不过变压器供电次级会随初级电压变化而变化,电压高时250伏,低时可能200伏,所以次级整流滤波后最好加稳压,电路就会变复杂,要提高可靠性成本会很高。

    次级会随着原级电压变化而变化,这个真的疏漏了,谢谢提醒!

网友K:
可以啊!但是后面的整流、滤波、稳压会有些麻烦
天宫-号

网友L:
要考虑电网波动对变压器的影响
下载积分:+1(gkfree) 真诚感谢!
维修电工

网友M:
不但可以,而且还非常可靠。
缺点是体积大,与现在的开关电源来比的话,成本较高。
过去我就是经常用变压器加整流、滤波、稳压来取得稳定的直流电给各种需要直流电的装置供电。
只要设计得好,比开关电源可靠、耐用。
下载积分:+2(gkfree)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