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程序是否能实现步进电机的点动

楼主(2017-04-25):
步进电机点动,按下按纽驱动,松开停止。

网友A:
这个你得先说说是什么样的PLC
易控王的EC2N-40MT,支持FX1N(C)和FX2N(C)。Y0控制方向,Y1驱动电机。可行吗?

网友B:
Y2驱动电机,怎么是Y0控制方向?
易控王的EC2N-40MT,支持FX1N(C)和FX2N(C)。Y0控制方向,Y1驱动电机。可行吗?

网友C:
应该用的是三菱fx3u或5u的plc,这样编程可以实现你所说的功能,但是最后那个rst m0有点多余,然并卵。
易控王的EC2N-40MT,支持FX1N(C)和FX2N(C)。Y0控制方向,Y1驱动电机。可行吗?
QQ:611369538

网友D:
套路太深,先看看手册吧

网友E:
如果用的是三菱FX3U系列,想监控Y0输出的话,用M8340(Y0发脉冲时ON,不发时OFF)。最后的复位指令可以不用。
易控王的EC2N-40MT,支持FX1N(C)和FX2N(C)。Y0控制方向,Y1驱动电机。可行吗?

网友C:
应该可以,但是你程序上明明写的是y2输出脉冲啊,怎么又变成y1了的?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