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在线求助。。。。禾川PLC控制迈信伺服

楼主(2017-04-25):
禾川PLC控制迈信伺服,在人机界面控制正反转,都能看到当前坐标在跟着移动,但是伺服电机就是不转,驱动器已经设置好分母分子了。是什么原因?
因为担心程序问题,自己简写了一个控制正反转的简易程序,看看程序哪里有出现错误吗?M10------------DDRVI K1000 K1000 YO Y1 正转 M20-------DDRVI K-1000 K1000 Y0 Y1 反转,直接在调试接通M10或者M20,没有任何动作。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呢?

网友A:
接通M10或M20看Y0灯亮了没,如果没亮检查PLC,亮了检查伺服和PLC的接线

楼主:
灯都有亮,不管正反转灯都有亮,问题伺服就是不工作。PLC到驱动器的线Y0 Y1也右24v,接头内部也拆卸测试也有24v。

网友A:
把你接线图发出来看下

楼主:
PLC到驱动器的吗?

楼主:
发不了,我直接说我如何接的把。。。。puls-接Y0,,puls+接24v,sign-接Y1,sign+接24v,ALM+接x端,ALM-接COM。其他线没有了,使能是驱动器内部使能

网友B:
PA53设置为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