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5):
s7-200 PLC 224CN的
PLC只接了电源220V,拨动运行开关,PLC显示的灯没有变化,是不是PLC坏了。
输入输出什么线都没有接,这个PLC拆下来的时候,上面接了几个输入输出模块的,PLC里面有程序,以前的设备是好的,有几年闲置没用了,我拆下来准备学习的,可是PLC运行不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用电脑连接PLC也没有成功,我想了解一下这个PLC是不是坏了。会是什么问题呢。

拨动PLC上面的运行开关,灯好像没什么变化
什么的3个图是 3种状态的时候拍的。运行 测试 停止 状态,灯视乎没变化

网友A:
应该是没有坏!程序估计是丢了,写一个进去试试吧!

网友A:
长时间不用PLC中的程序会丢失的,看看PLC的说明就知道了,电容电能消耗光了数据就没有了!

网友B:
先把通讯口氧化物清理,通电与电脑连接试试。

网友C:
最好是与PC建立通讯查看,或者实际输入几个I点查看对应LED灯

楼主:
好的,先把接口的锈清理一下,看能不能连接到电脑

楼主:
清理了接口还是连接不上
提示 连接超时,请检查连接电缆,波特率,端口

网友D:
PLC还在运行状态,应该没坏,看这个灯好像是强制了内部点,程序丢失什么情况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