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联机信捷PLC

楼主(2017-04-26):
海泰克工作参数里面选择PLC,软件里面没有信捷PLC
请问怎么联机啊?

网友A:
海泰克没有支持这个信捷plc的,另外想办法吧

网友B:
换三菱可以

网友C:
可以试试MODBUS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MODBUS通信
软件里面MODBUS开头有很多个,该选择哪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