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6):
            工作原理:我第一段行程是用PLSY指令来控制程序的行程距离,第二段是用PLSR来控制程序的行程距离,当启动时执行第一段的指令,感应器感应亮后执行第二段指令。
问题:当我把速度(D202)值变大或变小时,工作点的位置也跟着变化,这是为什么呀?我只是把第一段的速度增大或变小了,第二段的距离脉冲数(D222)一直没有变化,为何距离会跟着第一段的速度变化而变化呢?各位大哥谁能帮小弟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编程没学好,看不懂,
为什么不用一个指令来改变,用两个指令是为了什么,
光用变速指令,就可以完成吧,为什么一开始用脉冲指令

第一个脉冲指令不停止,第二个变速指令再运行可以吗?

网友B:
惯量的问题

网友C:
同一段程序好像不允许同时用两种位置指令吧

楼主:
我用了步进指令的,程序运行没什么问题,只是速度增加减小位置会跟着变会,所以觉得疑惑问一下什么原因?因为我一直以为只要控制行程的脉冲量不变,位置就不会发生变化。

网友D:
你把DPLSY 改成PLSY 或将K0改成一个比较大的数值试试看。

网友E:
因为你第一段是靠传感器来决定停止位置的,速度越快,滞后越多。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第一,你的思路没有问题,位移只与脉冲数有关系,位置的变化,肯定是其他方面有问题,程序太少,很难找到问题所在。
第二, 冒昧的问问,你的M101 和M102用的是不是多余?

网友A:
不要用传感器,读取D8140 里面的数据 和你想的要位置比较然后输出

楼主:
因为我的产品长短不一样,不用感应器感应,能行吗?或者是怎么使用D8140来控制?可以说得仔细些吗?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传感器,读取D8140 里面的数据 和你想的要位置比较然后输出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惯量的问题

速度不一样,过冲量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