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有没有类似伺服马达那样的微型普通马达,知情者请推荐下!

楼主(2017-04-26):
有没有类似伺服马达那样的微型普通马达,因为场合的重要性,想找类似伺服马达的普通马达试试效果。

网友A:
步进电机
永无止境 !@#$%^&*

楼主:
我说的普通电机指的是类似TWT那样的小电机,步进/伺服跳过,其它的电机!

网友B(2017-07-08):
同等大小的马达相对于伺服马达功率小很对,如果说更小的,我见过没用电容换向220V异步电机 不过只有几十W

网友C:
广义上讲,风扇机头,散热风扇等都是。

网友D:
这个要看是怎么样的控制方式,是脉冲?频率?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