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6):
如题 请教各位高手!~~~我现在用威纶的屏读取了扫码器的一维码数据(13个数字),现在要在触摸屏里用触发式资料传输将数据传输到到PLC(三菱FX1n),但是三菱PLC的数据寄存器D放不下13个数字,请问应该怎样解决呢?或者有别的方法请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
请各位高手赐教啊~

网友A:
用2过个寄存器

网友B:
可以屏处理之后再给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过个寄存器

我以为又更好的办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屏处理之后再给PLC

这是不是得用到宏?

网友C:
你可在触摸屏内做好计算再给PLC啊,宏挺好写的。或者说13个数相必没有用完的,可能有几个数是日期啊或规约的的申明,你直接截取你会用到的那几个数给PLC都可以啊。宏的话可以看看我前几天发的贴,里面有个例子,写的不是很好
静水深流

网友D:
学习中学习了
工控人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在触摸屏内做好计算再给PLC啊,宏挺好写的。或者说13个数相必没有用完的,可能有几个数是日期啊或规约的的申明,你直接截取你会用到的那几个数给PLC都可以啊。宏的话可以看看我前几天发的贴,里面有个例子,写的不是很好

恩  也是打算学习一下宏,但是这个项目在赶时间~没有时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