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显示CPU错误

楼主(2017-04-26):
示助各位大虾,PLC显示CPU错误,怎么恢复?

网友A:
有时是软件故障,清除一下内存恢复了
有时是硬件故障,只能换配件

网友B:
PLC电池没电,或电池线拔掉CPU出错,电脑连接清除内存。

楼主:
没办法通信呀!

网友B:
电脑编程软件与PLC接口相连,电脑的COM接口设置好,在选连接,如果通讯设置对的,还通讯不上,PLC坏换新P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编程软件与PLC接口相连,电脑的COM接口设置好,在选连接,如果通讯设置对的,还通讯不上,PLC坏换新PLC。
按你说的我只能摔了,大几千呢?不过我自己拆拆、吹吹它好了,不过还是要感谢您!

网友B:
是什么型号的,大几千呢?

网友C:
錯誤好像可以判斷的吧,我記得分閃爍和常亮2種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