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一个人觉得台达编程软件很不好用吗

楼主(2017-04-26):
用三菱的编程软件shift+f3 就可以在线写入模式,台达的自己试过各种都没成功过,看了别人的方法也是没成功,我勒个去,每次修改一点点都要重新写入,重启PLC。我的歌天。还有那个仿真功能,真是无话可说。还有与电脑通信,每次都要设置ASCCI通信格式。真是比较烦台达了

网友A:
我用起来没你说的那么纠结,只是在线写入有时会出错,但没你说的那么不堪~我有的wplsoft

网友B:
是的,就你一个人。
你是来黑台达的吧

网友C:
我用的是ISP感觉很不错呀!习惯了一款软件,用别的软件是会有点不适应的。

网友D:
我用过WPL2.42.是可以写入的,但有时会在线写入会报下错。而且通信时,画面会闪。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E:
你是怎么试的不成功

网友F:
台达也可以在线修改编辑的,但如果设置了密码,在线修改就不行

网友G:
习惯了一个厂商的环境,换另外的环境就会有些不适应,慢慢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H:
软件本身有点小问题,还有通信线受到干扰也会掉线的,

网友G:
ISP我从1.0开始用起走过来,现在好太多了,基本稳定。早期,那个虫子多得,我都抓过一只
。 所以说开发一款成熟的编程软件是要花大价钱的。发现问题,给他们多提意见。
现在习惯了,发现还挺好用的。但是仍然会发现些问题,发现问题可以电邮给他们,让他们测试,后期升级改进。

网友I:
感觉台达很好用啊!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J:
我也感觉台达的很好用,特别适合新手!

网友K:
我也觉得台达软件不好用,三菱,基恩士软件还是成熟些

网友L:
台达用的还是可以的。可以在线写入。

网友M:
你为何选择它呢?价格是王道嘛!!!!!!

网友N:
如果和博途一类的比,当然没办法。不在一个层次上。如果单纯从小型PLC来讲,跟三菱比也是不行的。他只能算是一个简易的上位程序编辑环境。但是用了ISP这种仿欧的风格相对会好一些。你如果觉得台达的软件不好用,因为他的PLC就那么点东西,台达针对PLC这一块也就那点东西。他们都没有官方的技术热线服务,都是转地方经销商。你觉得他会花多大的代价做一个软件?你如果用过永宏,那我估计你直接就想哭了!

网友O:
台达plc和电脑连接总是超时,请高手赐教。通讯正常后可以发红包给你。

网友P(2017-06-15):
我们公司的所有电气工程师都觉得不好用,梯形图竖线不能改写!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

网友Q:
正在学习中,三菱的熟一些
工控人加油

网友R:
我就没感觉有什么异常,用起来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S:
我个人觉的台达好用,和三菱的一样,不管是用编程电缆还是RS485都一样的好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O:
台达plc和电脑连接总是超时,请高手赐教。通讯正常后可以发红包给你。
简单的要死的事啊,如果搞不清状况也是难得要死

网友T:
台达plc我个人觉得还可以软件在不断的更新,三菱不是也在升级,只是每个人的使用习惯不一样,台达在线编程’离线编程转换方便

网友U(2018-04-08):
用过西门子、欧姆龙、三菱之后用台达,无论是WPLSoft 还是ISPSoft简直用得吐血。例如编辑多重输出的方法繁琐效率又低,欧姆龙和三菱直接ctrl+↓就可以添加垂直线,ISPSoft呢非要先编辑下一行的输出再去前面添加触点,复杂逻辑网络怎么搞

网友V:
还好吧还有更难用的啊

网友W:
不是一般难用, 不想再用了。

网友X:
由奢入俭难。一开始就让你从台达入门,看你还说台达软件不好用。
鄙视下,说台达还可以的。那是你没用过基恩士的软件,人性化无可匹敌。
清风明月

网友Y:
台达软件 WPL用了好几年 感觉还好 不过听说现在不更新了
现在转行红ISP 还在上手中
本人承接苏州周边 三菱 欧姆龙 台达
本人承接吴江周边 PLC程序编写,电器柜 设计配线,电器选型
本人承接昆山周边 松下 西门子 信捷

网友Z:
什么时候能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