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6):
以前我用过伺服。每次用DRVA 和DRVI他会自动正反转。这次我给DRVI发正负脉冲都一个转向。莫名其妙。以前没有过啊,只有我强制启动了方向信号才能反转。。。D8340的脉冲也是对的。正的时候加,反的时候减,但是,电机没反转。。。奇怪诶。

网友A:
电机设置正确么?
恩。。目前来看是的。明天我在仔细看看。可能有看漏的。最主要强制方向信号的时候能反转啊。
QQ:611369538

网友B:
1,伺服里参数限制了反转
2,PLC方向的Y坏了
3,伺服方向的脚坏了
如果坏掉了我强制启动方向信号应该不会反转吧。

楼主:
我的问题就是不管正负。都是一个方向在转。强制方向信号才能反转。

网友C:
你的方向Y是否双线圈了?
哈哈。谢谢。的确双线圈了。之前我吧PLSY DRVA DRVI全写一起手动测试各个指令正反转--忘记去掉了。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

网友D:
你使用的脉冲+方向控制方式吗?

网友E:
调PA14参数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答。解决了--是我愚蠢的双线圈了。。。写了所有的指令进去手动调试。忘记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