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自动电焊机一个关于Call指令的bug

楼主(2017-04-27):
最近准备写一个自动电焊机的程序,上电初始化小轴大轴回归原位(小轴实现上下取放料,大轴实现左右移动),使用M50触发call指令,调用完成后复归M50,然后按启动键步进S0值1后,不继续执行;后将删除子程序将子程序内容写入主程序中,程序能正常运行,求大神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A:
好像有点不对
QQ:611369538

楼主:
能看出来那儿不对吗

网友B:
我记得在FX当中,步进指令和子程序是不可同时出现的,以前也这么弄过,结果不可以似乎是会报错吧,我忘了 的确只能有一个步进指令,或者一个子程序,两者不可得兼

网友B:
其实回归原点也不需要调用子程序啊,用IST指令也可以直接回原点,就像步进一样编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