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485的PPI电缆线插电脑上不显示COM

楼主(2017-04-27):
我的是3DB30型号的,RS485转USB的PPI线,插在电脑上显示USB,不显示COM口,跟软件也通讯的上,但我想试试COM口

楼主:
或者说你们的线插上会显示COM口吗?然后我通讯选择COM还是USB?

网友A:
升级一下西门子软件
200软件和TIA V13有冲突,升级到TIA V13 SP1或用TIA V14就可以了

网友B:
RS485转USB的不就是显示USB口么?通讯的时候选择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