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电动机的极数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7-04-27):
变频器对电机极数有没有要求?

网友A:
通常对应的四极电机,
永无止境 !@#$%^&*

网友B:
最直接的應該是轉速不對!
小功率的一般不作考慮,大功率的話可能會有學習之說,就是將電機的參數輸入到變頻器裡。
可能這裡還要看具體品牌吧,每個品牌要求可能不太一樣,感覺這個問題太廣了。

网友C:
变频器参数设置里面有设电机 极数,对应电机极数设置就可以。

网友D:
如果是矢量控制,通常以四级电机为标准,也可以差一档比如6/8级,如果是VF控制,一般没有特别的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