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变频器IGPT模块
浙北自动

楼主(2017-04-27):
ABB ACS800IGPT模块FS300R12KE3/AGDR-71C与72C能代用吗:如不能代用有何区别。谢谢。

网友A:
变频器的模块型号不一样,参数也不一样,你试试就知

网友B(2017-06-23):
对比下功能脚,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可以替换,但不能混用,必须3组一起换
求助ABB变频器IGPT模块